Modelsim后仿真问题:

楼主(2009-10-19):
Warning:Setting negative specify check constraint (-211ps)to zero。

这是APR后用modelsim反标sdf仿真时的warning,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设置或者其他什么方法让modelsim能正确识别负的延时值?  谢了先

网友:
1# ic小新 vsim +delayed_timing_checks

网友:
Sorry, the option should be:

vsim +neg_tchk

楼主:
知道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4-06-10):
回复 网友A:

版主,为什么我用了这个option 还是出现 setting negative specify check constraint to z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