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DriverStudio生成的PCI驱动程序,编译出现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10-20):
我用的是NuMega  DriverStudio+VC6生成的PCI的驱动程序
我用静态库编译的时候出现
                                                                                             PCI90541.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_CxxFrameHandler
PCI90541Devic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_CxxFrameHandler
.\objchk\i386\PCI90541.sys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啊,很急

楼主:
很急啊,请高手来处理下

网友(2010-05-25):
环境没配置好吧

网友:
感觉是环境没配好。连接时找不到文件

网友:
建议用WIN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