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达人 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10-20):
小弟碰到一个菜菜的问题:从前端传感器出来一个24V的方波信号,想把电平降到5V或3.3V,而且不改变原来的频率信息,电流为22mA。热切期待中!

网友:
用运放缩小,选择一个高电压能输出大电流的运放就可以了,或者采用扩展运放输出电流的方式

网友(2009-12-24):
74hc2445

网友:
如果速度不高的话咋都好办,比如可用三极管OC接法转换电平。

网友:
看一看,顶一个先.

网友:
恩变压器也可以

网友:
看一下各位大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