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LC中频滤波器插损太大

楼主(2009-10-20):
设计150MHz带通滤波器,用ADS仿真设计理想电容电感值(都是标称值)插损小于1dB,然后换成实际电感后插损变到10dB左右,可能电感Q值不够高,求解决方法或推荐好用的电感,谢谢!

网友:
差距也太大了哈,那个频段的?

楼主:
通带150MHz+/-8MHz
5节chebyshev

网友(2009-11-19):
你用的是貼片元件嘛?端口的特性阻抗是否匹配!你都要看一下!

网友:
仿真的时候尝试把寄生参数算进去试试,结果可能会好些。

网友:
实际的插损大了点,看看网络分析仪

网友:
换成实际电感指的做成实物后的滤波器电感吗?

网友:
用的是高频电感不?
高频用的电感和通常电源滤波中用的电感不一样.

网友:
150M,
不算是高频了.
9九是实际与仿真不同条件.

网友:
计算机仿真和实际调试时达到的指标确实是有差别的,但是不应该差别这么大。仿真可以实现的指标在实际调试时差上0.5~1db的差损是通常的。楼主应该是在仿真时没有考虑到分布参数对电路的影响。分布参数的确定是靠工程师的经验值来确定的。差损还和滤波器的电路实现的节数有关,与通带带宽也有关。设计的节数越多,对带外的抑制度越高,但是差损也会越大。

网友(2010-02-01):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至今未得到解决办法

网友:
应当没有这么大的偏差。看是不是电容,电感不对,要对着网分调试一下。

网友:
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噻,不过估计是你的设计问题吧

网友:
改用較寬的銅箔線路做零件銲接與零件間距靠近一點和有接地的零件適當的分開(要實作才知道). 一般我是先用治具板子做出基本電路後, 再加到產品電路板上做微調動作. 嘗試看看.

网友:
150MHz中心频率的话,插损应该很小。实际仿真的时候,建议你采用厂家提供的s参数,并且要特别注意你的端口阻抗,因为端口阻抗变化大的话,你仿真适用的50欧姆,也许倒不是你的插损大,而是你的s11和s22有问题。

网友(2010-03-27):
1.调试时注意LC滤波器前后级的匹配;
2.电容选用NPO的,电感最好选用绕线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