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M时钟管理器的LOCKED引脚

楼主(2009-10-21):
请教一下,DCM只有在其LOCKED引脚为高电平时候,才表示输出的时钟稳定可以安全使用。那么,LOCKED引脚一般使用的时候,是否须要连接到设计模块的复位(RST)端呢? 请高手解释一下LOCKED引脚的通常用法,谢谢了!

网友:
使用这个DCM模块时钟的所有模块,都应该由这个Lock信号产生的复位信号来进行全局复位,否则会有异常。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能不能具体讲一讲这个LOCK引脚跟RST引脚是怎样的连接关系呢,最好能举个例子,谢谢啦

网友:
DCM_RXA_61M u_DCM_RXA_61M
(
        .CLKIN_N_IN        (         ),
        .CLKIN_P_IN        (         ),
        .RST_IN                ( CPU_RST                        ),
        .CLKIN_IBUFGDS_OUT (                ),
        .CLK0_OUT        (         ),
        .LOCKED_OUT        ( rst_n        )
);
如上所示,复位引脚接外来来的硬复位管脚,用LOCKED_OUT产生复位信号 ,低复位,

网友(2011-07-18):
将LOCKED引脚作为异步复位的来源之一(通过组合逻辑),然后对待此异步复位信号采用异步建立同步释放的原则建立异步复位信号,这样你的复位就会可靠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