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vmos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hvmos有asymmetric和symmetric,工艺文件里面说asymmetric的漏极可以接高电位,symmetric的漏源都可以接高电位;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做得是buck型的电源就要用到asymmetric,如果是boost就要用到symmetric?
另外还有isoltaed和non-isolated的区别;这里有什么差异?

网友:
同问 知道的大哥大姐帮帮忙吧

网友:
这个看具体的环境吧,不是说buck或boost就非得用哪一种cell
isoltaed的管子和对称的drain,source耐压差不多,但好像isolated的vth要小一些。
对Vgs的耐压要看是否是厚栅即可。

网友:
需要看看具体的结构,才能下结论吧。不同的工艺,结构不一样的

网友:
请问这是哪家的工艺!?

网友(2013-04-10):
一看就是新加坡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sy 非对称,源端到衬底不能耐高压,所以衬底只能接源。sy对称,源端到衬底可以耐高压,所以衬底可以接源也可以不接源。

iso隔离,一般是对NMOS,就是衬底可以接任意电位。
no-iso,一般也是NMOS,衬底必须接GND

网友(2014-02-13):
刚开始了解HV工艺,正在学习

网友:
0.5um 40 DMOS process ??

asyn  => DRAIN 耐高壓
  但SOURCE 和BULK間是低壓 , area 比較小

syn 兩端都能耐

syn hvmos , iso_Nmos 都會比 an 大很多, 還有 VANGUARD 700v process
會讓本來 40v nmos => BV 36v ..最慘的是 isonmos 耐壓掉到 27v ,
一般 FLTBACK都會使用 ISO NMOS + Zener 做 gate clamp , 但是 700V 確因為
ISO NMOS 耐壓不夠會麻煩 ..

LDMOS 則是有分
high side Nmos
Low side NMOS
一般 LDMOS  Rds 比 DMOS 小且 Lmin 比較小那像 40v/5v  HV MOS
Lmin =3um  超大的 ..
好處 gate 耐高壓到 40v ..可以處理INPUT 是高壓信號 (MV 一般 MV   12~60v )

LDMOS 只有 5v 耐壓要擋高壓要串 Ldnmos 靠 drain 擋, 但這樣無法處理INPUT 是高壓信號
還得分壓 ..

700V UHV process 有人熟嗎?

网友(2014-07-04):
9楼正解。

网友:
跟buck/boost没关系,如果source接地,如buck M2就可以用asymmetric,如果一边连高电位,一边是脉冲电位,就用symmetrica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