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计算综合之后门数的脚本

楼主(2009-10-21):
如题,给兄弟参考参考一下啊。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用总的cell的面积估算的吧 不同工艺不同吧

楼主:
我知道楼上的方法。
有些工艺不适合而已,所以想求个脚本。
哪位大虾有啊,帮忙一下,我知道这种脚本应该不大,可以粘贴出来的,给大家共享一下嘛。
呵呵

网友:
同样想知道!

网友:
一般是你DC综合完后的总的CELL AREA除以你所用的工艺库里一个2输入与非门的area, 就是你的gate count

楼主:
我说过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所有工艺,
看来这里会写脚本的高手不多啊

网友(2010-02-07):
如果在DC里check:
可加指令:
set cell_num [sizeof_collection [get_cells -hier *]]
echo "$cell_num"

然后你看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
但是布局布线后数量会有变化啊,以前写过这个脚本,可惜公司的电脑不能上网,不能用USB口。
思路就是把cdl读进去后把用到的cell的个数及其nmos,pmos的个数统计出来。
记得:以X开头的就是cell或层次化的instance name,以T(或B,记不清了)开头的是晶体管的instance

网友:
期待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9-21):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report_area 除以一个标准nand2 的面积啊

我看到前端的人都这么干的

后端的人一般看instance, 门不太准,  如果硬要的话,就是instance X 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