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功耗分析(急)

楼主(2009-10-21):
因为要检查工作,需要分析功耗。请大家帮忙。如何用astro做功耗分析。。。

网友:
manual 里面很详细啊 不过详细的最好用PrimeTime来做吧。

网友:
power分析的准确性对选择的vector依赖程度较高,如果仅仅是初步估计,可以直接设置一个简单的百分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因时间紧迫,暂时先估计下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您说的方法是不是根据cell的功耗来估算的。。。还是有别的方法呢。而且这个估算的功耗,似乎比PT算的结果要大一些。。。

网友:
用primepower分析下不就行了

网友:
只是估计的话,在DC里只要用report_power报告一下就行了。

网友:
简单估算的化可以使用dc里的report_power,但是这种估算与实际差别非常大。
版图做完之后可以使用PTPX来分析,比较准确。分析结果是否精准,取决于信号的toggle信息,该信息一般来自VCD文件。

网友(2010-04-06):
建议用APACHE公司的REDHAWK做功耗分析,比较准一点,而且可以做IRDROP的分析。

网友:
有PTPX的分析参考scripts吗? 可否分享一下? 谢谢!
8# yale9301

网友:
谁能上传一个教程啊?
谢谢!

网友:
我也没有用工具做过功耗分析,大多是估算一下。

网友:
ASTRO RAIL ,VCD analysis

网友(2010-05-27):
manual 里面很详细啊

网友(2010-07-27):
有咩有xp系统下功耗分析的软件哇

网友(2011-08-23):
有没有谁能具体讲讲,感觉data preparation中的很多参数不是很清楚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redhawk的资料啊??

网友:
AstroRail 的scheme估计就行了啊,

togglerate设0.2 ,就行了,

网友(2011-12-23):
看来我已经小有进步了耶。

网友(2013-12-26):
最准的power分析的方法与流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