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用HSPICE,如何计算差分增益?

楼主(2009-10-21):
大家好,我在用HSPICE作差分电路的仿真,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用HSPICE作单端的仿真很容易,但是差分的,却发现问题很大。

电路如如下:
(图片可能不清楚,点击一下可以看到清楚地)

除了偏置以外,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入端接DC电压,一个输入端接DC/AC电压。

现在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果单单输出单个输出端的电压,没有问题,
如:.AC gain Find Vdb(out1) at =1
这样没有问题,可以测出来,增益大概40多DB

但是如果测量out1 和 out2 之间的电压差,好像就出问题了
如:.AC gain Find Vdb(out1,out2) at =1
这样,给出的结果很小很小,都是负的了。

大家帮我分析下,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多谢了!

网友:
可能是一些管子没有工作在active region。没加CMFB造成的。

楼主:
应该不会,我感觉现在问题很奇怪,单个输出的时候,没有问题,差分输出的时候,感觉就有问题了,还在琢磨呢

网友:
很困难啊!

网友:
有点小困难

网友:
.options acout=0

http://www.chip123.com/phpBB/archiver/?tid-11817175.html

可以直接在option的地方下acout=0
便可以看differential output
for example, vdb(vop,von) is amplitude response.
vp(vop,von) is phase response

网友(2011-04-10):
我遇到相同的问题了,求解

网友:
对于差分的仿真我用的很少,来学习一下

网友:
.OPTION ACOUT
Specifies the method for calculating differences in AC output values.

Syntax
.OPTION ACOUT=0|1
Default
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 0 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 1

Description
Use this option to specify a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s in AC output values for magnitude, phase, and decibels for print output and plots.

ACOUT=0: selects the SPICE method which calculates the magnitude of the differences real and imaginary in HSPICE. (Rarely used, but available for backward compatability.)
ACOUT=1: (rarely used by analog and HSPICE RF designers) selects the HSPICE method which calculat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magnitudes of the values real and imaginary.
Examples
ACOUT=0
VR(N1,N2) = REAL [V(N1,0) - V(N2,0)]
VI(N1,N2) = IMAG [V(N1,0) - V(N2,0)]
Magnitude
VM(N1,N2) = [VR(N1,N2)^2+VI(N1,N2)^2]0.5 Phase
VP(N1,N2) = ARCTAN[VI(N1,N2)/VR(N1,N2)]
Decibel
VDB(N1,N2) = 20 * LOG10[VM(N1,N2)]
ACOUT=1
VR(N1,N2) = REAL [V(N1,0)] - REAL [V(N2,0)]
VI(N1,N2) = IMAG [V(N1,0)] - IMAG [V(N2,0)] Magnitude
VM(N1,0) = [VR(N1,0)^2 + VI(N1,0)^2]0.5
VM(N2,0) = [VR(N2,0)^2 + VI(N2,0)^2]0.5
VM(N1,N2) = VM(N1,0) - VM(N2,0)
Phase
VP(N1,0) = ARCTAN[VI(N1,0)/VR(N1,0)]
VP(N2,0) = ARCTAN[VI(N2,0)/VR(N2,0)]VP(N1,N2) = VP(N1,0) -
VP(N2,0)
Decibel
VDB(N1,N2) = 20 * LOG10(VM(N1,0)/VM(N2,0))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AC gain Find Vdb(out1,out2) at =1
算出來是二個量相除…所以很小。

网友:
会不会是公式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很牛啊

网友(2011-12-22):
不具体,很模糊啊,大哥

网友:
直流工作点不正确吧

网友(2015-03-18):
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meas ac phase find vp(outp,outn) when vdv(outp,outn)=0

网友(2015-04-27):
请问一下楼主,什么叫differential gain 和differential 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