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后STA问题

楼主(2009-10-21):
Astro APR后 用pt做STA,报告出一些removal violated,请问通常这类violated怎么处理? 谢了先

是不是跟astro中对RESET信号的处理有关啊?astro中对reset信号通常怎么处理,我是指需要手动去怎么干预,有高手没,指点下

还有就是异步复位信号在用DC综合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约束

网友:
听说ASTRO中对reset信号做FANOUT处理,只是听说。等高手出来解答。
timingsetup中recovery/removal分析选中了吗?

楼主:
1. astro中对reset等高扇出信号可以这样处理的:CTS之后用命令astHFCTS处理High fanout信号,比如reset,scan_en等信号,当然是可选步骤;
2. timingsetup中recovery/removal确实没选,是不是用异步复位的时候这个应该选上啊,对timingsetup的众多选项还不是很熟悉,看来我有事情做了。

网友:
长知识了啊

网友:
你可以用命令输出高fanout的net出来,比如fanout大于20的。看看是那跟线有问题,有时候不一定是fanout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那跟线走的太长了,寄生电容太大的缘故。
另外在OPP1时fanout不要设太大,我一般是不大于25
Enable Recovery/Removal Arcs – Enables checking for
recovery and removal of asynchronous timing arcs. The default
is off (typically not need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timization).

网友:
一般设计之处需要同步,后端过程中需要HFO。

网友:
如果reset信号已经经过DFF的同步,也就是说此时的reset与clock已经有一定的时序关系,那么这个removal violated 就应该处理掉。
如果这个reset信号完全就是一步信号,与clock没有时序关系,那么这个removal就不用关心了

网友(2014-05-05):
准备按楼上说的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