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状态机如何用Block RAM来实现?

楼主(2009-10-21):
Libero中如何利用Block RAM来实现fsm?
或者Simplify中有把状态机综合成Block ram的选项吗?
欢迎大家讨论^ ^

网友:
Hi,
in the map properties you find an option "Map Slice Logic into unused
Block RAMs", wich is disabled by default.
Enable it. :-)

Have a nice synthesis

楼主:
in the map properties you find an option "Map Slice Logic into unused
Block RAMs", wich is disabled by default.
Enable it. :-)
这个在ISE里面可以用,但是我的软件环境是Libero呀,没有找到过类似的选项

楼主:
ISE-〉map properties 有选项可以把fsm综合成bram 或者lut

网友:
Libero还真不熟悉:( 等你找到解决方法,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哦

楼主:
呵呵,如果软件不能做到的话就改代码吧,具体做法我还不大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