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L的PFD&CP&LPFF电路,大家帮忙看看,我贴图

楼主(2009-10-21):
大家看图说话,我不明白那个LPF的零点时从哪里引入的,是从replica bias中吗?是怎么实现零点的?

最下面的图上,Z2,Z3是通往差分VCO去的

楼主:
没人在嘛?

楼主:
那位做PLL比较熟,给讲讲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hao!!
5# deepblue1178

楼主:
还是没人???

网友:
图太乱,看不清楚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

楼主:
厄。。。 大家哪里不清楚可以问

网友:
因为你说有运放 Y/N?
所以我设这个运放是Filter的主体用的Y/N?
在运放的 input/output 置Z1 Z2 Z3产生FIlter function Y/N?

还是你是用电流的倍率ex: I   B*I 做合流产生zero?

一般而言,找问题可以先用手算->matlab->verilog-A->Hspice
一步一步来吧 否则你无法知道每个node该看到什麽  怎可能找到问题呢

不过 我还是听不太懂您的问题点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两个CP环路? 通过仿真我发现,上面的CP环路会先工作,当PFD的输入端频率基本相同时,上面的CP输出电压就一定了。而第二个CP有可能是和相位相关的。

网友:
很明显的,依您的仿真,当频率相同一个CP就不再动,也就是它是FLL loop 即是较PLL少了一个原点的pole
若以type-II Transfer function来看,就是少一个s 於pole(FLL path)
两相加会有 k1+k2/S=(k1*S+k2)/S
zero comes out !! It's beautiful, do u love it?

网友:
LPF的零点就是充放电的大电容和与它串联的电阻共同产生的吧
另外一个并联的小电容是消除纹波用的,但会引入一个极点
楼主计算一下LPF的阻抗即可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反向提出来的图,还是应该把电路好好整理整理,然后把电路的拓扑结构画出来
自己也看得清楚阿
电阻电容串联就形成一个零点

网友:
同意tjjbraye 的说法,把电路整理一下再贴上来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感谢! 但是我还是不太懂您说的意思, 这两个CP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有相位差,就会有静电荷存在于电容上,不管是充放电。但是为什么这个环路的电容电压不变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电阻串联的确是可以产生LHZ,但是怎么等效呢?

网友:
two loop cp is for avoid charge sharing

the replica bias, you can find menatis paper" low jitter pll and dll...."

zero pole is add Res series with ca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找到与CP串联的电阻。。。 我觉得还是前面有个达人说的对,通过FLL和PLL共同工作引入零点,但是这个机制还是不太明白 请问有相关的论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您推荐的论文中,我看到了需要的东西,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Vctrl=Vbp,这个是对的。后面又说 Vctrl defines the lower voltage swing limit of the buffer outputs.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VCO的设计中不是应该尽量保持摆幅恒定吗?最大摆幅应该是Iss*Rd,我的理解是Vbp和VBN应该差分变化来保持摆幅恒定。但是坐着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您推荐的论文中,我看到了需要的东西,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Vctrl=Vbp,这个是对的。后面又说 Vctrl defines the lower voltage swing limit of the buffer outputs.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VC ...
引用 楼主:

paper 有误,Vsw 是由 VDD  变化到Min(VOUT)

应该是 VDD-VCTRL=Vsw (PMOS 作为 RES Load)
你可以尝试仿真单个PMOS,gate bias with VCTRL and Vsw=VDD-VCRTL then DC sweep the VCTRL para...  you will find the replica center symmetric I-V curve

楼主:
paper 有误,Vsw 是由 VDD  变化到Min(VOUT)应该是 VDD-VCTRL=Vsw (PMOS 作为 RES Load)你可以尝试仿真单个PMOS,gate bias with VCTRL and Vsw=VDD-VCRTL then DC sweep the VCTRL para...  you will ...mmic1978 发表于 2009-11-1 15:36

我又琢磨了一下,作者的意思应该和您说的意思一样。Vctrl定义了Min,VDD定义了Max。
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对称负载的含义:即两个gm并联。通过replica的负反馈,使得Vout=Vctrl(因为这两个点被接在运放的输入端了)
另外,我可以通过同时改变Vctrl和Id的大小来控制恒定的摆幅。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同时改变Vctrl和ID,保持了摆幅恒定,但是就没法调节f0了,因为电阻被Vctrl和Id的相反变化抵消了。这又该怎么解释?
还有一个问题,用hspice-rf怎么仿真Kvco和 Kpfd? 见贴http://www.eetop.cn/bbs/thread-211869-1-1.html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图中的schematic 太乱,就不能整理的清晰点 ??

网友(2010-05-08):
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gg

网友(2011-02-01):
同问,见到过类似的结构,也正在发愁中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