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环路带宽选取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各位大虾,请问下在设计PLL时应该如何选取PLL的环路带宽呢?恳请赐教!

网友:
与环路带宽相关的几个问题是:
1, 噪声问题。大部分情况下,环路带宽的选取都是根据噪声来的。比如,带宽需要足够宽以保障对vco噪声有足够抑制,另一方面带宽又不能太宽以保证对reference/cp/sdm的噪声有足够抑制。
2, 环路稳定的问题,整数型pll的经验值是带宽<Fref/10
3, reference spur的抑制
4, 锁定时间

理解清楚了这些问题与带宽之间的关系,你自然知道你的带宽应该怎么选取。

一般情况下,对于产生lo的fnfs,带宽在100KHz量级;对于采用ring osc的pll,带宽在1MHz量级。

网友:
k<1
START:
if (GOOD_VCO) Loop_Bandwith_Supress_HF_Noise=0
if (Locking_Time_meet_SPEC=1) LoopBandwidth=LoopBandwith*k
END
Iteration from start point

网友(2015-03-17):
以我的經驗PLL的頻寬 << reference frequency15 ~ 20倍,我是穩定度的考量和系統需求
以穩定度的觀點來看,
假如PLL採用的是CP(CHARGE PUMP)的架構,在推導CP公式的時候,我們是用連續的系統去近似一個離散的系統,而在設計loop-filter的時候也是根據這連續系統推導的公式去計算極零點的位置。
CP是以reference frequency來充放電PLL loop-filter的電容,是一個不連續的離散系統,而我們以連續系統去計算的話,當然希望CP越接近一個連續系統越好,也就是說reference frequency越快越好,偏離我們推導的PLL transfer function越小。
而PLL的Bandwidth表示PLL系統的反應速度,當PLL Bandwidth與reference frequency(就是CP充放電的時間間隔)兩者差不多的時候,CP非連續的非理想效應就不能忽略了,因為PLL系統也會對此非理想效應產生反應,而當兩者差越多,則CP非理想效應影響越低。
所以理論上PLL Bandwidth比reference frequency低越多越好,但太低的話PLL鎖定的速度會太慢,而且電容值也太大太佔面積,所以一般經驗值用大概小10倍即可保證能穩定,但實際上還是要靠HSPICE模擬過後才知道確實的情形。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提供給大家參考。
也許有更精確的說法或是其他考量 希望各位先進能指正或一起討論

网友:
如果從系統需求考量,Reference clk source一直切換,且須快速鎖定此時Bandwidth不可以太小
因為Bandwidth小Lock time長

网友:
楼上写的好精彩,受教了

网友(2016-06-02):
多些像6楼的大牛最好!

网友:
2楼说的很全

网友(2018-06-05):
增益和带宽不能混淆吧,带宽应该是你把回路写成典型的二阶系统后,就能看出自然频率的公式了。
好久不看,不记得具体公式了。

网友(2018-09-02):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各个模块(PFD,CP,VCO,DIV)的噪声来选取带宽的

网友:
It really depends what you want and what specs you want to achieve.

网友(2021-09-22):
6楼正解

网友(2021-12-06):
解释的很好!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B:
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各个模块(PFD,CP,VCO,DIV)的噪声来选取带宽的

学习一下

网友:
真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