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问:两级运放采用密勒补偿,如何提高其GB,而不损失稳定性?

楼主(2009-10-21):
如题,请大家赐教啊.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ALLEN的书,有一张表格.几十个参数之间的折中设计.我记不全了.只要你确定了结构,就能知道答案.

网友:
两级运放采用米勒补偿后,GB=gm1/cc,

网友:
提高第一级输出点的ROUT,对否

网友:
use right hand zero generated by compensation resistor to obtain extra phase margine
then trade this benefit off with gain

网友:
high gm1 (L, W/L of M1 and M2) and more I5 (current of input stage).

网友:
增加input Gm, 同时减小rout ,要获得更高GB 建议换结构

网友:
恩,上面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