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buffer,驱动1uF的滤波电容,如何保证其相位稳定性

楼主(2009-10-21):
电路中用一个运放做buffer,该运放如果采用的是标准两极运放加密勒补偿,它的输出要接一个1uF的滤波电容.由于这个电容太大,导致输出极点成为主极点,而原来的主极点成为了次主极点,导致相位裕度不够,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第二级最好用source follower,这样输出极点才有可能做高。

网友:
就让输出极点是主极点不是挺好?
为啥要miller补偿,你可以把第一级的极点做高点。

网友:
同上,把第二级的极点作为主极点

网友(2010-04-29):
use tel-cascode AMP ,-3dB bandwidth will be very low ,stable forever ,

网友:
坦率的讲,这并不是个很好的主意。

后面的1uF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没有了的话,这个两级运放的稳定性就不能得到保障。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要求,建议想上面说的那样,采用一级运放。

网友(2019-04-10):
没有更多的见解吗?

网友(2020-07-28):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当外挂1uF电容没有之后怎么调节op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