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yclone III程序下载成功,不能运行……

楼主(2009-10-22):
刚做了块3C5的板子,写了个简单的分频程序做测试,全编译没有warning,下载成功。
但相应的输出管脚就是没有出现方波,检查了管脚约束也是没错的。程序如下:

module test1(clk, 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wire out;
reg [3:0] count = 4'd0;

assign out = count[3];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ount <= count + 1'd1;
end

endmodule

之后又试过仅仅给管脚高低电平的程序,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那你看下你的 时钟输入
你fpga的电源
仔细检查下

网友:
顶楼主,希望有人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2009-12-04):
可能是你的硬件设计的有问题  从供电和时钟两方面找吧  主要cyclone3的pll供电时要1.2v和2.5v两个电压
这点感觉比1代和2代的片子都麻烦 感觉有点倒退了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啊,开始的时候都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2010-01-07):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Cyclone III,采用JTAG和AS两种下载方式,JTAG完全能够下载并且程序运行正常,但AS只能显示下载成功,程序运行不对,CONFIG_DONE引脚就是不能变为高电平,我对照着DATASHEET查了N次电路,电路连接完全没有问题,该连得电阻什么的都连上了,焊接也肯定没有问题,但运行就是不对,不知道楼主现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焦急啊!
而且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闪灯程序,将CONFIG_DONE得上拉电阻改成15K就能运行(alteral推荐的是10K),但是换成其他的程序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希望有人能给我解答一下!谢谢啊!

网友:
先确认时钟无误

网友:
时钟无误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是指程序的输入时钟的话,肯定没有问题,JTAG下载之后完全运行正确,如果说是配置时的时钟DCLK,还没测,一会儿测一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好的,好像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下时钟和复位的输入

网友:
仿真,约束都做好了吗?下载成功并不代表可以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