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裕度的定义问题

楼主(2009-10-22):
教科书上一般说当增益下降到0DB的时候相位裕度要大于60,运放才能稳定.是不是等同于当增益还未下降到0db的时候相位裕度要大于60?
呵呵 有点钻字眼了,不过别人就是这么考我的

网友:
肯定不等同于了,谁问你这种问题,这是考语文的

网友:
肯定等同,问你这种问题的人是真正理解振荡器工作原理的

网友:
一个环路增益的相位裕度都是按照0db那个点计算的 , 所以对于任何时候的幅度db曲线而言,不管是0db 2db -6db , 相位裕度都是一样的 ,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一个环路增益的相位裕度都是按照0db那个点计算的 , 所以对于任何时候的幅度db曲线而言,不管是0db 2db -6db , 相位裕度都是一样的 , 我是这样理解的
引用 网友A:

那岂不是幅度db曲线除了0db那个点‘有用’外,其余都是牛粪?如果频率在到达0db那个点之前就满足了相位=-180,增益大于0db的条件起振了(楼主的情况正是这样),还谈什么这个点的相位裕度呢,哪怕它等于60度。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很危险的!

网友:
相位曲线如果不是单调下降的,那有可能0db的时候相位欲度60度,而0db之前可能相位欲度还小些,一样可能震荡。

网友:
对于相位曲线不单调的情况,有可能出现条件稳定,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6# xixiyan

网友:
不单调~~~
之前从没有考虑过

网友:
当然不等同了
举个例子:10db时,PM=40  ,但接着是一个左平面零点,结果0db时,PM=60,显然是稳定的!

网友: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肯定是不等同,比如中间有共轭极点,后面用零点补偿,很可能0db之前出现-180度相位

网友B(2022-10-17):
遇到相同问题,两个极点靠的很近,在0dB点之前就出现相位变化接近180的频率点,后面又有一个左半平面零点对其相位进行补偿,在OdB处的PM满足稳定性要求,不知道这种系统是否稳定。蹲一个答案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B:
遇到相同问题,两个极点靠的很近,在0dB点之前就出现相位变化接近180的频率点,后面又有一个左半平面零点对 ...

有答案吗

网友:
这两个不是等价条件。一般来说,如果是单调的相频曲线,相位裕度可以表征系统的稳定性。这俩看起来就是等价的。但是实际中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多个极点靠很近,导致相位下降很快,然后又做了零点把相位裕度顶起来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在0dB以内,相位裕度就小于60度了。这种情况,就算最终相位裕度达到60度,也有可能在一些工艺角下产生振荡。特别是增益比较高的环路。
这个在模拟前端很常见。这种时候一般需要仿真瞬态,并加快速的方波激励,来看是否会稳定。

网友:
这种情况利用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据可以得出是没有问题的,拉扎维书上第二版也有具体分析过程,结论就是即使带宽内相位曲线穿过0deg,只要保证偶次穿过,也就是在UGF处能够满足相位裕度要求,这种系统就是稳定的。出现这种理解上的偏差主要是因为我们利用波特图对稳定性的分析,是基于开环传输函数去预测闭环系统的方法,实际的闭环系统稳定性与开环情况是有一定差异的,也可以通过在闭环系统输入端给脉冲信号,看系统是否出现振荡。理解比较肤浅,欢迎大佬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