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9-10-22):
初学者,做了两个模块,分开来综合以后没有问题,合起来以后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运行的时候就出问题,查看了RTL Viewer(我用的是Quartus)没有问题,但是在Technology Map Viewer里边看的时候就发现有几个寄存器没有生成,本来两个模块之间的总线是8位的,但是生成以后只有4位,而分开的时候用Technology Map Viewer看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很迷茫,身边找不到人问,所以来请教高人,非常感谢

网友:
另外的4位,可能没有用到,或者连接有问题,被综合掉了。查看一下综合报告。。。

网友:
有可能没什么影响被优化掉了1

网友:
仔细看quartus报出的每一条warning信息 应该能找到相关信息 顺着去改code

网友:
同来学学

网友:
应该是被优化掉了吧,要不怎么会看不见了呢!

网友:
单独综合时,模块的每个输入输出都被映射到引脚上了,那4位被视为有效的。但是合起来后,两模块间的连接信号有可能出现输入比输出位宽大的情况,因此会被综合掉。检查一下两个模块间的信号是否有宽度不同的情况,如果有,问题多半处在那里。
其次逻辑仿真不一定与综合后的结果一致,特别是代码风格不好的时候更容易出现。

网友:
应该是被优化掉了,看看报告吧

楼主:
谢谢几位,估计是代码风格太差的问题,小弟着急用,所以直接一边学一边做,没有好好练习,谢谢

网友:
查看*map.rpt文件里面的warning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