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开发

楼主(2009-10-22):
一直采用c8051进行开发,用着还可以。因为开发对象与任务的关系,所以一直没有换过。想做arm,但发现和目前的领域不太适合。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为什么这样说? 是不是在性价比上面? 搞技术的永远要跟着时代走,不然。。。

网友(2009-11-24):
我也有同感,望高人指点!!!!!!!!!!!!!!!

网友:
32位机有32机的用处,8位机有8位机的用处

网友(2009-12-24):
看使用场景,合适就好!

网友:
用着合适就可以,关键是要用好。

网友(2010-01-26):
arm基本都是用在相对比较高端的场合下,实际上我倒是没怎么用过51,一直都在用arm

网友:
一定要看情况,适合51的地方不一定适合arm。光一个外接的内存就增加很多成本。不过现在arm有新的片子出来,正在挤压单片机。

网友:
看做什么行业吧

网友:
个人感觉:ARM的发展前景更大些

网友:
学习更多的单片价创新技术,登陆http://www.globalsca.com/hdbd/mcu/Enroll.html

网友(2010-05-30):
首先:对光电传感器的选择和测测速的方案。------肯定你要自己来做,别人不会把自己的方案给你。
其次:光电传感器是不是要先经过一个放大器,或者AD转换器-----不需要。
最后:步进电机是不是不可以直接和单片机连接,该怎么连接。------ 不可以,要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