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nte carlo的spectre仿真问题

楼主(2009-10-22):
我用monte carlo在5141(usr5)内嵌的mmsim6.0.1仿真monte carlo的DC仿真,发现有千分之15的概率会失效,我想annotate出其中某个失效的dc静态工作点。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有用spectre做过的也说说吧。

网友(2010-12-07):
刚开始搞MC,资料可用的不多啊

网友(2011-06-03):
我想知道怎么搞MC的Model。

网友(2011-09-08):
我也想知道.
类似的问题

网友:
如果指定 Start run # ,不知道该次iteration的模型参数是不是一定的。如果是的话,单独仿那一个,没试验过,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2018-07-08):
check circuit stable or not?!

网友:
annotate出其中某个失效的dc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