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的写法

楼主(2009-10-22):
请教一下,用两段式状态机或三段式状态机,计数器,移位寄存器写在哪边。

网友:
所谓的两段式,指的是时序部分(用于确定cur_state)和组合逻辑部分(用于next_stata)。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像计数器和移位寄存器这样的,可以放在时序部分来写?谢谢

网友:
次态=F(现态,输入) :组合
次态赋值给现态        :时序
输出=F(现态,输入) :寄存输出是时序,否则是组合

网友:
好东西,大家当然支持。
顶~!!

楼主:
谢谢。我再悟一下

网友:
还是有点不大明白,写状态机时,计数器和移位寄存器是干吗用的?

楼主:
比如uart模块中,想将8位的数据从一个口线中接收出来,可能就需要移位和计数器了。我在想是不是单独写一个always去移位,再也一个去计数?

网友(2010-05-17):
讨论半天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Westor Training4 How to write FSM _brief_version.pdf

网友:
中文的哈,都是,讲的很清楚

网友:
显然用三段式最好
维护起来也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