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毛刺出现在时钟上升沿 该怎么去除呢???

楼主(2009-10-22):
最好能有个电路   有方法也行
谢谢了

网友:
这方面的专利很多,自己查查就好

网友:
可以再锁存一次,一般用2级锁存就可以消除毛刺了。

楼主:
可是 这个毛刺 是在上升沿啊??

网友:
时钟上的毛刺?
怎么来的这个毛刺?

网友:
呵呵。。。如果真是这样,无解。
所以,我觉得根本的办法,还是从更前面想办法,避免产生这个毛刺。。。

网友:
使用FPGA时,将时钟信号通过DCM处理再用
电路中如果使用的是振荡器作为时钟信号源应该不会有大的毛刺,否则换一只
如果是其它信号,可以用PLL芯片调理一下

网友:
可能时钟的skew造成,建议时钟输入后通过DCM+BUFG输出,这样一般就能消除不同的时钟延时带来的毛刺

网友:
电平触发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