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值与带宽的关系?

楼主(2009-10-22):
对于一个可等效为RC并联的电路,其Q值与带宽BW有何关系?
我只知道Q越大,BW越窄,但不清楚具体的关系式,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并联RC电路的Q值表达式应该是wc*R吧,C和R越大,q值越大,等效的应该是带宽越小,Q值和带宽的关系是Q=f0/BW

网友:
恩,三楼是对的。

网友(2009-12-12):
三楼正解,再补充一句,Q值只对于谐振器件或谐振电路才有意义

网友:
Q值与带宽没有绝对的关系
Q值表征的是电路蓄能与损耗之间的关系
带宽则表征了频率响应特性
Q值高的元器件也可以作出带宽很宽的电路

网友:
谐振中性频率比上带宽(半极大宽度)也就是 Q=f0/BW

网友(2010-01-27):
一些RF书籍上是有讲的,可以翻阅一下!

网友:
自己推公式,书上的公式很难说的清楚应用条件,在数学下会一清二楚

网友:
一定要在諧振下Q與BW與衰減值來談才有意義. 可以動手做一個簡單LPF, 電感線圈的材質用相同粗細銅線與鍍銀銅線來做一下, 包準馬上意會"Q"是什麼.

网友(2010-04-23):
一般来说,是反比关系

网友(2010-12-20):
    Q值只对于谐振器件或谐振电路才有意义

學到了!! 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Right!

网友:
不妨读读:
引用 网友B:

    收获颇丰

网友(2011-01-23):
Q值与带宽没有绝对的关系
Q值表征的是电路蓄能与损耗之间的关系
带宽则表征了频率响应特性
Q值高的元器件 ...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元件Q值与滤波器Q值的区别。高Q元器件当然可以用来做低Q滤波器,但低Q元器件用来做高Q滤波器就很勉强了。
对于滤波器/匹配/谐振等网络,Q值与带宽是有关系的,这个前面的朋友也提及到了

网友:
12楼说的差不多了,从能量的觉度来看比较好.同一元件或者电路在不同的频率下的损耗和能量积累是不一样的,所以Q也不一样.

网友:
实际中用了才有体会

网友(2011-05-01):
恩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不是对单个元件而言,应该整个电路统一考虑,即一个等效电路.计算其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