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值和带宽BW的关系问题

楼主(2009-10-22):
对于一个可等效为RC并联的电路,其Q值与带宽BW有何关系?
我只知道Q越大,BW越窄,但不清楚具体的关系式,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顶个答案出来

网友:
Q*BW=2*pi*f0=常数,其中f0是LC的谐振频率,f0和LC的关系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bw(以HZ为单位)=f0/Q
Q=RCf0
bw=1/RC

bw=(以rad/s为单位)=w0/Q
Q=RCW0

楼主:
谢谢楼上,明白了

网友:
顶一下,解决了我同样的疑问。

网友:
Q=BW/W0;
其中 wo是极点角频率

1# zzu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