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结构体的问题

楼主(2009-10-22):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struct name1{
   char str;
   short x;
   int   num;
}aaa;

struct name2{
   char str;
   int num;
   short x;
}bbb;

void main()
{
printf("%d\n",sizeof(aaa));
printf("%d\n",sizeof(bbb));
}

两个结构体大小不一样 好郁闷  谁能解释下

网友:
同求,我发现int和short换顺序就一样了,晕!

网友:
这个跟处理器总线宽度及内存分配算法有关。一般考虑word对齐,按long、word、byte顺序从大到小排列结构体中分量可以保证最紧凑分配;也有编译器使用PACK属性约束的。

网友:
楼上正解,这和CPU的总线宽度有关

网友:
只是路过,但是学到了,以后我也得注意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