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AHB协议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22):
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很多问题不明白,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呵呵
1. single transfer和burst transfer有什么本质的区别?single transfer好像也可以流水线,也就是说address phase和上一次的data phase可以是重叠的,这样的传输效率不是和burst一样吗?不明白burst transfer怎么提高效率的?
2. 对于AHB slave来说,hburst信号有什么用?对于burst操作,每一个beat的地址是master提供的,还是slave要根据hsize和hburst来自己算的?如果是master提供每一个beat的地址的话,hbusrt信号对slave来说是不是就没用了?slave只要根据地址读写就可以了??一直不明白这个hburst信号除了用来计算每一个beat的地址外还有什么用?
3. burst的提前终止是由master控制还是由slave控制?假如我的slave内部是一个FIFO,当Burst操作还没完成的时候FIFO已经写满了,那么slave应该把hready拉低让master等着呢,还是应该给Error响应让master提前终止burst操作呢?

网友:
在竞争的时候就有用了啊

网友:
像楼上说的那样,burst传输只需要master申请一次总线,就可以传多个数据,如果全用single的话得多次请求总线
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些信号必须得用,所以最好是master保证自增地址以及其他size,burst信号的正确,在设计时slave可以根据这些信号来确保传输的正确,不过一般情况可以忽略。或者如果从设备知道了这些信号可以自己提前准备好下面几拍的数据,避免等待,这些在实现上可以根据具体设备来定
一般的设计都要求主设备不能自己打断burst(记得是这样的,不知道正确不,听arm公司人说的他们一般是这样做的好像)。如果是要写数据给slave但fifo满应该是要等待的,一直等,不过如果从设备支持分割传输可以先让出总线

网友:
  • XML and PHP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in a Nutshell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Cookbook free ebook download
  • Programming PHP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Hacks free ebook download
  • Learning PHP 5 free ebook download
  • Essential PHP Security free ebook download
  • Upgrading to PHP 5 free ebook download
  • Extending and Embedding PHP free ebook download
  • MySQL and PHP from Scratch free ebook download
  • Advanced PHP Programming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5 Unleashed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5 For Dummies free ebook download
  • Learning PHP and MySQL free ebook download
  • Wicked Cool PHP free ebook download
  • Integrating PHP and XML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5 in Practice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Game Programming free ebook download
  • Pro PHP Security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Functions Essential Reference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5 Power Programming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and MySQL Web Development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Nuke Garage free ebook download
  • Programming PHP, 2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Architect's Guide to PHP Security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Cookbook, 2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Essentials, Seco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Ruby on Rails for PHP and Java Developers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Pocket Reference, 2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Developer's Cookbook, Seco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With Php 4.0 free ebook download
  • Core PHP Programming, Thir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Web Database Applications with PHP & MySQL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PHRASEBOOK: ESSENTIAL CODE AND COMMANDS free ebook download
  • PHP and PostgreSQL: Advanced Web Programming free ebook download
  • Sams Teach Yourself PHP, MySQL and Apache All in One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PHP and PostgreSQL 8: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free ebook download
  • Practical Web 2.0 Applications with PHP free ebook download
  • Beginning Ajax with PHP: From Novice to Professional free ebook download
  • Learning PHP and MySQL, Second Edition free ebook download
  • 回复 支持 反对

网友(2011-04-19):
    前几天我也在看ahb总线的资料,不过没仔细看,只知道一些皮毛!

网友(2020-04-28):
    请问楼主搞明白了吗?我也有相同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