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中下到的TI大牛的PTAT的疑问

楼主(2009-10-22):
各位大虾可不可以帮忙看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个电路有自锁效应啊?

网友:
启动时是正反馈,稳定后是负反馈,不会自锁的我猜

楼主:
我本来是想用这个结构的 但是我导师一看就说有自锁问题 看了一堆自锁的资料 也不是很清楚到底会不会自锁
2# xyn777

网友:
这是个经典的结构,见过很多大公司的产品使用此结构,自己也使用过,流片结果和仿真一致。
可以让你们导师告诉你为什么会自锁?

网友:
不可能自锁,电路就一个兼并点,哪来自锁

网友:
这不就是预防电源电压乱跳的恒流源

楼主: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7# kuoyu2006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放心的用,至少是ST常用结果

网友:
电阻引入负反馈,不会自锁吧
结构我用过,反剖出来的

网友:
Because of local feedback R, there is little chance to cause latchup(positive feedback).
It do have a positive feedback in this ckt,
but no harm to have a positive feedback with gain < 1.

网友:
sanson的书上见过类似的结构,可惜没有深入解释

楼主:
sanson?是什么? 16# qerqing san

网友:
真是学习了啊

网友:
该电路的确可能不稳定,也就是输出要不很大要为不零,但是不太可能产生栓锁。
但是只要处理得当 是非常好的一个电流源
约定:由左下三极管开始 顺时针 依次设为 Q1 Q2 Q3 Q4
首先 断开Q1和Q4基级的连接,求整个环路增益。
A(open_loop)=gmq1*1/(1/gma3)*(gmQ2/(1+gmQ2*Rs)*(1/gmQ4))  此处不明白可以再问我
分析可得,只要该环路增益<1,整个反馈便可以稳定。
所以只要满足
(gmQ1*gmQ2)/ (gmQ3*gmQ4)<1即可 (非充分条件)
根据分析可以得到:
如果 Q1 面积等于Q4 ,Q2等于Q3。那么只要 底下两个管子的发射区面积小于上面两个管子。则可以保证环路稳定。(再次注意,还要考虑到1+gmQ2*Rs,所以这不是稳定的充分条件)

呵呵  好运

网友:
对于这个电路,很多人都做了回答,让你放心的用,这都是对的。但是,你给出的电路只是给出了部分,而且看你是想做什么用。如果你想做一个PTAT电流源,配合其他电路产生Bandgap参考电压,就要求对于Iin和Io需要让其镜像成合适的比例,保证Q1~Q4都工作在饱和区,并且有较高的hef,那么电阻R上的压降VR=(VBE3+VBE1)-(VBE4+VBE2)=kT/q *ln(mn),如果你设计你的电阻式零温度系数的电阻,那么电流Io和或Iin就是一个PTAT电流了!!一般的匹配要求Q4和Q1;Q3和Q2进行,这样使用一定要注意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和较高的电流增益。否则会引入较大的误差。

网友:
另外,该电路由于引入了正反馈 ,产生了负电阻
所以输入的跨到相当的大。
路过的说

楼主:
太感谢了!!好人 19# zhongbo1127

楼主(2009-11-22):
我想知道开环增益是怎么算的? 19# zhongbo1127

网友(2013-08-08):
    嗯,师兄,就是这个电路哈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如果用BJT实现的话,该电路叫translinear cross-quad,让你导师自己弄明白就好了。。。

网友:
这种交叉接法有点像SRAM中的接法
取左下角为Q1,顺时针分别为Q2,Q3,Q4,
断开Q1的基极,则Q1->Q4的集电极为正反馈,Q1->Q2->Q3的集电极为负反馈
感觉正反馈比负反馈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