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设计

楼主(2009-10-22):
锂电池参数:U=8.4V,100Ah
充电电压U=9V,最大充电电流Imax=10A
应用场合:输入端接发电装置,输出端接负载,当发电机发电时,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要求不能回充,电池充满后,停止充电。
请问充电电路设计推荐几个芯片?加入二极管能否防止回充?加入电压比较器,能否实现电池充满后,即停止充电。

网友:
充电芯片你可以到TI或国办的网站上去找,依照充电电压,充电电流的要求对应具体的充电芯片的找一个合适的芯片;
用二极管能防止回充;
一般有些充电芯片有一个检测pin;将电池电压分压后连接到这个检测pin;当充电芯片检测到电池达到电池的最大充电电压后,自动停止充电;

网友:
我正准备做一呢

网友:
充电电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是两节锂离子电池,可以找精工、TI等的,选8.4V的

网友:
感觉电路的难点是:充电器,9V/10A,低压大电流不好设计,发电机出来的肯定是交流电,然后整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