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管的导通电阻和电流能力

楼主(2009-10-22):
如果要设计限流2.95A、电流能力2A的buck dcdc单片开关电源,那么开关管应该如何设计?

下面是我的想法,请高手指正,谢谢

因为限流2.95mA,因此考虑20%的设计余量,开关管的电流能力应该至少达到3.6A
假设开关管栅极电压4V,漏源电压100mV,由此可以得到开关管的W/L

检查此时的开关管导通电阻RDS,ON,并考虑开关管的散热问题。
如果封装的热阻为100C/W;且器件最高结温150C,环境温度最高85C,可以得到最大耗散功率为(150-85)C/100C/W=0.65W
考虑bonding线的寄生电阻100mO,则总的开关电阻R=RDS,ON+100mO
那么2A电流时的功耗P=D*R*I^2,其中D=0.9
所以,如果P<0.65W,则该设计OK

网友:
同问
没做过DCDC,不明白“为什么限流2.95A,所以开关管的电流能力必须达到5A以上?”
对LDO而言,限流点一定是在“电流能力”之后的,否则不是浪费?
因此设计时只要满足2A时候的指标就可以了,2A以上导通电阻变大是不用考虑的

网友:
我虽然不是专门做电源管理的,但也有一点接触.感悟一下.
ILIM=2.95A ? 也就是你的电感电流峰直为2.95A吧?1/2*I_ripple+IL(DC)=2.95A ,IL(dc)=2.95-1/2*I_ripple 这样你就可以求出电感等效DC电流了.I_ripple=V/L*t, 而且T已知,站空比D=Vo/Vi已知,
所有用IL(DC)去求MOSFET的尺寸,我觉得是这样的. ID VS VDS公式就不写了,打字很不方便啊.呵呵.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关于热量的估算很不错。bond wire部分比较保守,bond wire上多半热量会从pin走掉。

关于电流能力,考虑一下各管芯之间的均衡。

楼主(2010-07-22):
回复 网友A:

bantet,您好
在回复中提到,考虑各个管芯之间的均衡,不理解,麻烦您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如果是 dc dc 是 inside chip內
還是外面
如果 連續電流是 2.95A

考慮 no deadtime 會short thru
電流 使用 x2 = 6A

還有 synch dc dc 有high side
  low side

hi side一般 switch loss > conduct loss
low side 是 conduct loss > switch
所以以前做 dc dc buck 是 上橋hi side rds 6mOh
low side  2mO ( Io > 20A)

and other is Hi side mos Qg vs Qgd  ..

网友:
该设计OK

网友:
我觉得从封装热阻的角度分析是一方面,此外还需要考虑效率,因为电流增大的时候,效率会和你的导通电阻相关。
此外,我觉得你的极限电流如果是2.95A,你开关管的承受电流在2A就可以。其一是本身开关管不是连续的导通电流,其次是你的产品定义在2A,客户应用在2A以外,那么输入违规操作,我们没有必要保证。这不等同于学术研究,而是工程生产,一定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
应该先考虑效率,得到Rdson,再根据这个阻值看看功耗,考虑散热,最后作调整

网友(2012-04-06):
首先要确认,“限流”是不是限制峰值电流。如果是,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取裕量,就取2.95A,这样才是有效的限流。

网友(2012-05-08):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Qg, it is related hi-side MOS switch time to cause switching lose.

网友:
限流点一定是在“电流能力”之后的

网友:
开通损耗好算,开关就得看波形算了

网友:
功率越大放的余量大,小功率用0.75吧

网友(2015-07-01):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 resister on

网友(2015-11-16):
开通损耗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