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如何处理多电源问题

楼主(2009-10-22):
最近在画PCB板,我的电路中用到+12V,+5V,+3V,-12V的电源,在画PCB时不知该如何处理,请各位大侠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
1.先确定是否有电源平面;将在较多地方用到的电源放到电源平面上,或是有其中几个电源用到的地方比较多,但是在placement上是分开在几个区域,可以将电源平面分成几个电源的独立区域;
2.电源线的宽度,按照实际各电压上消耗的电流决定电源线宽度;一般按照1A/40MIL,200MA/8MIL过孔的规则走线;
3.将电源模块集中放在一起,或是靠近使用的器件放置;具体参照实际案例灵活变动;
4.12V和-12V电源和周边的线的最小距离为大于等于10mil;
5.注意以上规则,电源走线按照正常走线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再说说我的问题:我做的是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电路中用到+3V,+5V,+12V,-12V的供电电源,但是我的手头又没有那么多电源,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是要用一个电源转换呢,还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在PCB中要单独画一个供电系统吗?
不好意思,第一次做,问的问题有点。。。。

网友:
3V,5V可以由12V变换降压来, 12V要做反相的, 也可以找有正负12V的输入的

网友(2014-04-23):
+12v由外节开关电源提供,-12v用mc34063通过极性转换得到,+5v由78m05,+3v用as1117转换过去即可。。

网友(2017-07-17):
有原理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