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中的compile命令

楼主(2009-10-22):
dc中的compile命令起什么作用,可以不加么?

网友:
优化,映射
可以不加

网友:
你不加的话,你打算用DC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 joke:D

网友:
compile就是综合优化的指令,如果不用那么dc就没有用了。

楼主:
懂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加的话能和实际的工艺库连接起来吗?

网友(2010-02-07):
如果是从RLT--->Gate level
那是一定要加的,这是DC的关键所在。。。。。

网友:
map RTL to netlist

网友:
主要做优化和映射的,必须有啊!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