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设计中的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9-10-22):
大家好!在下刚入门,请教几个弱智问题:
1.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RAM或者ROM?
2.如何对RAM进行读取操作?
3.一个二进制数如何乘以常数,是通过位合并吗?

网友:
1. RAM是可以改写的,ROM是不能改写的。所以你要明白运行中数据或者程序可变的,考虑放RAM中,ROM一般放系数啊,启动程序这些运行时不改变的东西。

2. RAM的读取可以看Datasheet,基本的原理就是针对不同地址,在不同的控制条件下,把数据写入和读出。

3. 调用乘法器,或者使用移位加运算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一般讲,rom放instruction,ram放data

网友:
如果问这种问题的话,可能越回答越糊涂。

网友:
走过,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了,2楼解释很清楚

网友(2009-11-25):
菜鸟中的菜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