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内部有声音

楼主(2009-10-23):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发现开关电源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内部会发出声音。我用万用表量过,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一般有几种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我也发现有些片子有些情况下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
1# leonthomas 是内部还是电感。

网友:
Idle情况下 cpu core 部分 mlcc 会有声音的
重载情况下就不会有

网友:
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况阿

网友:
通常为了避免shoot through 电流设计了上管和下管之间的死区。 这样就限制了最高的占空比。 输入和输出在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如果需要的占空比超过了设计能达到的占空比, 就会在两个之间跳跃。 根据负载大小,跳跃的频率会不一样,如果在音频就会听到。这可能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见过别的情况。

网友:
想到还有一种,如果轻载,有一种pfm模式,音频就有可能是在刷新boot cap 的频率产生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
内部还是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显示的是相对dc的数值,而能被听到的噪声显然已经在音频范围内了,所以如果确切的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至于原因,除了6楼所说的,还可能是变压器内部谐振了,有大的电流给电容充电等。

网友:
是不是只有电感元件才能发出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波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负载。我的电源在注塑机上使用

网友:
能听到声音无疑就是有音频频段的电压信号,楼主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20Hz~20KHz频段内的信号出现!

楼主:
确实看到有约1KHz、0.4V的纹波出现。

网友:
是电感和变压器的磁致伸缩导致声音,通常dcdc工作在高频声音是听不到的,但是工作在skip duty cycle 模式频率够低声音就可以听到了

网友:
要改善可以带点死负载试试

网友:
估计是振荡了。

网友:
常见的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
可以查找下哪些会产生音频范围频率的可能
比如电感的啸叫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dianyuan 滤波问题

网友:
我的不是电源,板子上有一些瓷介电容,结果工作的时候就有高频的声音,同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振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
一般是开关电源的噪声。

网友(2009-11-25):
通常为了避免shoot through 电流设计了上管和下管之间的死区。 这样就限制了最高的占空比。 输入和输出在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如果需要的占空比超过了设计能达到的占空比, 就会在两个之间跳跃。 根据负载大小,跳跃的 ...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在"两个之间跳跃",什么意思?哪两个之间跳跃?能不能再说明一些?

网友:
以前遇到过变压器的叫声

网友:
曾经听AE提过,好像和开关频率在音频范围有关系

网友:
通常为了避免shoot through 电流设计了上管和下管之间的死区。 这样就限制了最高的占空比。 输入和输出在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如果需要的占空比超过了设计能达到的占空比, 就会在两个之间跳跃。 根据负载大小,跳跃的 ...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两个频率之间跳跃么?为什么呢?
这两个频率和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变压器响,我就只看到过变压器响。

网友:
是开关电源还是板子有声音?

网友:
一般都是电感或者mlcc的声音;当电感电流频率小于20khz时,就会出现电感发声,我们叫它磁致伸缩;而mlcc发声是指去藕时引起mlcc变形,与板子共振,当频率小于20khz时会鸣叫。。

网友:
系统不稳定吧?要么就是你的开关频率在音频附近

网友(2009-12-28):
之前遇到过因为高压变压器电感量不对称导致发声。

网友:
很多材料都有压电效应,类似于晶体的那种,当电压变化的时候会产生机械振动。我想你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多半可能是磁芯没浸漆,但也可能是芯片的声音,对于后者有些想不通,塑料的压电效应应该很低的。

网友(2010-06-12):
这个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可能在2K~20KHz了。

网友(2014-12-05):
6楼很强悍啊

网友:
是不是高压瓷片电容的压电效应?

网友(2015-01-27):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