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C和所用库的版本问题

楼主(2009-10-23):
我看了ICCUG  个人认为ICC的版本必须和你所用库的“版本”对应起来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200809sp2所用的库和200809sp5所用的库是不同的 但这两个库应该可以相互转化   不知道各位大侠意见如何?

网友:
如果是MWDB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的。比如我现在用的ICC是最新版本的。但是所用的MWDB是很老的,肯定不是用最新版本tool产生的。但是仍然可用。

网友(2011-09-07):
0906 和1003 版本有不少差别

用conver_mw_lib/open_mw_cel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