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半导体工艺简称

楼主(2009-10-23):
以下是半导体工艺简称,麻烦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
1)LOCOS
2) oxide dielectric
3) TEOS spacer
4) IMD
5) CMP

谢谢!

网友:
1)LOCOS :   Local oxidation of silicon,区域硅氧化法,是一种隔离技术。

2) oxide dielectric   : Oxide dielectric,氧化物电介质?不确定,似乎是这么解释。

3) TEOS spacer  : TEOS是四乙基原硅酸盐或者正硅酸乙酯 ; spacer主要是用来隔离源极(漏极)与栅极,并且可以保护栅极

4) IMD : Inter-Metal- Dielectric,内部金属绝缘层

5) CMP : chemical and mechanical polish,是半导体制程中用于平坦化的工艺

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

网友:
in CMOS, "oxide" means silicon dioxide.

silicon dioxide is a kind of "dielectric".

"oxide dielectric" just means silicon dioxide, but with emphasis on its dielectric prop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