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做一道题玩玩

楼主(2009-10-23):
已知无符号的十六位乘法器,设计一个有符号的十六位乘法器。要求硬件逻辑框图实现(可以使用逻辑器件和加法器)。

网友:
这关键就是怎么把无符号数变成有符号数,在乘法器前面加一个转换模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在乘法器前把符号数转换成无符号送入到乘法器,并生成乘积值的符号,在乘法器后,通过这个符号把乘法器结果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在乘法器前把符号数转换成无符号送入到乘法器,并生成乘积值的符号,在乘法器后,通过这个符号把乘法器结果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恩,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