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9-10-23):
我在设计一个电路,需要将5V的电压升压到20V,27V,需要的输出电流大概是0.5A左右。我想先用一个TPS 61170这样的DCDC芯片升压,再用一个LT1085 LDO来稳压,这样的方案可行吗?而LT1085的输出电流能达到3A,这样对后续电路应该没影响吧?
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网友:
TPS 61170典型的应用是输入5V,输出12V时候的电流300mA;输出电压24V的时候电流为150mA;现在你要用到的条件是输入5V,输出27V,电流是0.5A,超出了DC-DC最佳使用范围,效率将会非常低,从输出电流,输入电压和效率之间的图可以看到;这个器件不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tps61170从5V-27V的转换中输出电流确实会比较低。另外我在输出端还接了一个LT1085 LDO,不知道这样可行不?现在我不能确定的是LT1085的Vin范围是多少,因为datasheet上只给了Vout-Vin的范围,并且LT1085对输入电流好像也没要求。
而利用LT1085后,输出电流能达到3A
如果这样还不行,请问还有更好的电源芯片么?

网友:
LDO 一般是一个较高输入电压,输出一个较低电压;电压纹波会比较小;周边电路比较简单;
你前面低DC-DC不能达到你地要求,后面的LDO不能做补救;建议上TI, 国办, richteck的网站上看看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