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 和 CPLD 设计中有什么 区别么

楼主(2009-10-23):
比如设计流程 或者 什么的

网友:
设计流程上没有区别,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FPGA中的寄存器(FF)资源相对较丰富,而CPLD较少,能省就省。

网友:
FPGA中寄存器比较丰富,CPLD中乘法器比较丰富,一般FPGA更偏向时序逻辑设计,CPLD更偏向组合逻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FPGA布线延迟不定,CPLD固定。

网友:
FPGA中寄存器比较丰富,CPLD中乘法器比较丰富,一般FPGA更偏向时序逻辑设计,CPLD更偏向组合逻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agree~~

网友:
FPGA寄存器多,适合作时序逻辑
CPLD寄存器少,适合组合逻辑

网友:
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
fpga 基于sram结构
cpld 基于与或门的

网友:
FPGA rich in sequence logic while CPLD rich in combination

网友(2009-12-16):
FPGA比CPLD资源丰富...个人感觉只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