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前仿和后仿差距巨大?

楼主(2009-10-23):
作了一个LDO,前仿相位裕量阶跃响应都没问题,
后仿中,不带寄生参数的仿真也没有问题,带了寄生参数的仿真确发现不能稳定,发生振荡,振幅的峰峰值400mv,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the feedback loop is not properly modeled. what is the frequency?

网友:
建议看看output device 的寄生电容

楼主:
目前问题已找到,是寄生电容过大造成的

网友(2011-08-26):
应该影响稳定性所致

网友(2012-11-20):
因为本身相位裕度不够,寄生电容才会引起震荡。

网友(2014-10-06):
回复 楼主:

   是什么原因造成寄生电容太大?版图

网友A(2023-02-21):
引用 楼主:
目前问题已找到,是寄生电容过大造成的

你好,是ldo输出走线的寄生电容导致的吗?能详细讲讲不,我最近也遇到了,后仿和前仿差得比较大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ldo输出走线的寄生电容导致的吗?能详细讲讲不,我最近也遇到了,后仿和前仿差得比较大
...

请问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