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阶效应问题!

楼主(2009-10-23):
如果使用饱和区的电流表达式:i=1/2*ucw/l*(vgs-vth)^2
(该表达式忽略了二阶效应)
来分析简单差放的 gm''(gm的二阶导),那么这个结果有没有意义呢?
请模电高人解释~
谢谢~~~

网友:
it's ok if you are doing small signal analysis.

网友:
个人感觉 handcaculate 只是通往直觉分析的第一步
模拟电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直觉分析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体效应 沟道调制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