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fpga

楼主(2009-10-23):
问题1:
如何用ise进行后仿真,并且能达到随时观察运行结果?(就是类似于keil的功能,当我把程序烧到单片机中时,可以用keil来观察片子的每一个寄存器的当前值 )

问题2:
如何不通过ipcore来调用ise中的ram或者是fifo等,就像quartus中一样?

网友:
问题1:暂时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怎么实现
问题2:可以调用ip core,然后在代码中进行例化就可以了。可以通过add new source 选择ip core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1:LZ可以直接将代码生成bit文件下载到FPGA片子里,用ChipScope来看任何你想要的内部信号值。
当然你先要在ISE理添加相应的CDC文件,然后和代码一块执行。

网友:
没用过Lattice, 像Altera的SignalTap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