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IL语言中的MatchLoop命令的使用

楼主(2009-10-23):
我现在正在ATE上测试test vector,发现chip在测试中的输出值会有时间点不确定的情况(chip的design造成的),本来chip应该输出一个确定pulse的时间点可能提取一点也可能滞后一点。这种情况会给ATE测试造成很大的麻烦,需要ATE有同步的功能,就是需要ATE在跑的过程中暂时停下,等待chip输出这个pulse,然后再继续跑,这样后面的vector才能被ATE正确的采集对。
我觉得这个同步问题只能由ATE C program解决,或者由pattern自己解决(我们用的是STIL格式pattern)。
我在STIL语言中找到一条MatchLoop命令,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感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
V {allpins=01 01 0000 HHHH XX;} (1)
MatchLoop 1000 {
V {allpins=01 01 0000 XXXH XX;}   (2)
BreakPoint;
}
V {allpins=11 11 0000 XXXX XX;}    (3)
只要在1000次loop中(2)的输出成立,就可以跳出来跑(3),否则一直循环直到1000后跳出。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高手指点。
如果pattern中的MatchLoop办不到,ATE C Program可以吗?谢谢!

网友:
你的pattern在上ATE之前后仿了吧?是否timing violation解决了?

楼主:
仿了,没有timing violation。这个问题和后仿真没什么关系的,是如何在ATE机器上实现同步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小弟不才,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有一事想请求帮助,楼主能否把你现在做的ATE要求的测试参数(如测试时钟等)发给我一份。小弟最近在学习做DFT,特向您求助!

跪谢中。。。。

楼主:
楼主你好,小弟不才,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有一事想请求帮助,楼主能否把你现在做的ATE要求的测试参数(如测试时钟等)发给我一份。小弟最近在学习做DFT,特向您求助!

跪谢中。。。。
引用 网友A:

抱歉,好几天没上来了。不同的情况做ATE可能会用到不同的测试时钟,(1)比如在ATE机器上只跑function pattern,测试时钟和芯片的运行时钟大致相同,(2)如果在ATE机器上跑ATPG pattern,测试时钟是你做scan chain插入和ATPG pattern生成时设定和验证的,具体多少要看具体要求了,比如工艺,最后芯片的面积,测试成本等。一组具体的测试输入参数对于学习DFT,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我做的项目只需要4MHz的测试时钟。学DFT还是从理论学习开始比较合适,等有了基础知识再做相关的项目(比如scan chain插入,ATPG pattern或者function pattern产生,ATE机器实际操作),才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楼主:
再次求助啊!
有没有高手知道上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一般做ATE测试,都是ATE机器向chip送出测试向量,然后检查chip是不是正确的输出了期望的测试向量。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而我遇到的情况是,需要ATE机器向chip送出一段测试向量,等待chip输出一个的测试期望值(一个脉冲),这个等待时间可能是1~4个测试时钟,然后ATE机器再接着送出下面的测试向量。这是一个ATE机器和chip握手的过程。我是想利用这个握手的过程来做一个ATE机器和chip之间的同步,因为我们的chip送出这个脉冲期望值的时间点不定,可能是下面1~4个测试时钟内送出。我需要这个同步,然后才能接着做后续的向量测试,否则后续的向量都有可能在1~4个测试时钟之间抖动。这个同步可以去除这个“抖动”。
谢谢!

网友:
没用过ATE,我对DFT还没搞懂呢呵呵, 请问你们是公司是做芯片设计的吗还是制造的,如果是设计的,你们公司买了ATE吗?好像这个投入挺大的哦。问下高手,做DFT自底向上时,如何在顶层让工具知道底层已经做了扫描链。我的QQ3097550,希望不吝指教哦。

网友:
我的QQ30967550,希望不吝指教哦。刚才少了个6,不好意思哦。我的键盘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