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2009-10-23):
低电压低功耗的OPA,由于工艺造成的input offset 能有多少?10mV or 100mV? 多谢!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楼主:
哪里不懂?比如输入管的阈值差别不是会造成input offset吗?是我什么词没用对吗?多谢

网友:
这个好象不同的工艺不一样吧,请有流片经验的高手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