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VCO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0-23):
如图所示的VCO,请问电路中的电阻R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增加common point的 impedance....but inductor is better (cost)

网友:
但R在电流通路上,值不会太大,大概几十ohm,跟尾电流的输出阻抗r0比小很多啊

网友:
maybe the MOS r0 is much lower around Giga hertz ^_^

because i guess this MOS is used for current switch operated in Trioe region

for AAC.

网友(2015-03-14):
宽带中用的多,有人说了A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