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ftc的methodology问题?

楼主(2009-10-23):
请教各位达人,我写的这行脚本有没问题:
set_scan_configuration -methodology full_scan
dftc报这个methodology为“无法识别的命令” 。如果有问题,那该如何修改。

我用旧版可以,好多些脚本在新版下都有问题。

网友:
唉!不懂也看看

网友:
CHECK FOR THE CMD USAGE IN NEW VERSION

网友:
从2005.9月开始,DC一般默认为XG mode,楼主的指令不是XG mode下的TCL指令,而是原来的DCSH类型的指令。可搜索相同功能的指令在DC ug中,or 使用如下转换指令:
dc_transcript old_scripts.scr new_scripts.tcl

网友:
用man set_scan_configuration 查看该命令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