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差分opa怎么调一下管子宽度相位就改变了。

楼主(2009-10-23):
我设计了一个差分输入的opa,用于基准源,所以是自偏的。
奇怪的是,我改了一下管子的宽度之后,做ac分析,查看magnitude和phase的时候,本来phase在低频时候是从180°。改了一下管子的宽度之后 ,就变成0°开始改变了。
我都奇怪了。我用的是cadence spectre。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管区改变了!!! 本来从gate-->drain是180度现在变feedthrough!

网友(2012-08-23):
我也不懂

网友:
没图没真相,不会是AC源设置了相位? 或是宽度导致的寄生电容恰好改变了零极点分布,可能性不大。试试器件尺寸变化小点呵。仅供参考。

网友:
会不会是管子的宽度改得太多,使得电容值的影响大了很多呢?ps:你难道是用bipolar做的o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