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能否对VCO进行供电

楼主(2009-10-24):
请教各位大侠:LM7805能否对VCO进行供电?我使用的VCO的供电要求是:5V、26mA。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5V/26mA的供电需求,用7805是浪费了,用78L05足够,7805一般用在较大功率输出(如500mA)的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能否告诉我:该如何选择合适的稳压电源对芯片进行供电?需根据什么参数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