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仿真求助

楼主(2009-10-24):
在DAC中有些参数不知道如何仿真,请各位指点下哈,不胜感激。
1、首先是关于SFDR的仿真,对于普通的SFDR仿真我已经学会,但是有些pdf中的  single tone sfdr或者four tone sfdr之类的参数如何仿真?这里的single tone和four tone是什么意思呢?
2、有些DAC的pdf中给出了multitone power ratio(MTPR)的指标,这个又如何仿真得到呢?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
single tone 意思是输入激励是单一频率的,从频谱来讲,只有一个基波
multitone 就是多个频率,从频谱来讲,就会有多个基波,各个基波的功率
会根据你给定的不同而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哈。single tone在输入是单一的频率,仿真时,我用理想的ADC产生DAC的输入信号,那么我只需要在ADC的输入端加入一个单一频率的信号即可,那么multitone情况下,这不同频率的信号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单频率都可以加,为啥多频不能加呢。你在ADC的输入里面将几个单频的叠加,然后把最大幅度归一化,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网友:
你好!
你测单频sfdr是对输出进行DFT分析吗?好像dft是要求等间距采样,但spectre仿真输出的波形文件不是等间距的。我是用ade自带计算器的函数dft进行分析的,但我不太清楚采样点应该取多少?输入输出频率必须满足Fin/Fclk=M/2^N吗?

1# whp2203

楼主:
回复5楼:单频率的输入信号容易,但是多个信号如何加入和?在原理图中加入两个频率的信号,我将两个以并联串联的方式都试过了,结果都不行,前者提示构成了环路,后者出来的信号就不正确。请教这两个信号应该如何加?

回复6楼:是对信号进行DFT计算,DFT计算时只要取输入信号的整数个周期就OK了,没有滤波器的话需要的时间较长,有滤波器的话几个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楼上
加法器,veriloga

楼主:
感谢楼上的,我试试哈

楼主(2009-11-29):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two tones信号为例,这两个信号的相位应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2010-01-21):
学习中~~~
能分享小DAC仿真的PDF资料吗??谢谢~

网友(2010-05-13):
我也正需要DAC仿真的资料,楼主能分享下吗?谢谢,邮箱:lyh20041016@yahoo.com.cn

网友(2013-08-2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在学习DAC,请问DAC仿真时候,Fin与Fsample要是什么关系?  如果用spectre里的DFT做计算请问输入多个个采样点? 还请您多多指点。如果有资料就发我一份吧。万分感谢! lvbq1987@gmail.com

网友(2014-02-10):
楼主 把资料传上来吧

网友(2014-05-04):
不晓得不晓得啊,同求

网友(2020-03-07):
刚做DAC,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同求DAC仿真的资料!

网友(2021-09-03):
楼主,请问您现在还有Matlab仿真的代码吗?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