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补偿:下面的电路仿真结果稳定吗??

楼主(2009-10-24):
频率补偿:下面的电路仿真结果稳定吗??

频率补偿:下面的电路仿真结果稳定吗??

频率补偿:下面的电路仿真结果稳定吗??
请教大家  相位裕度有94度,但是感觉曲线反向,虽然反向后裕度也满足。

楼主:
仿真这个LDO的瞬态有不收敛的振荡。按理94度是不会的
但是 一篇SCI上LDO也是这种波形的频谱特性,说是稳定的。
我不太确定,因为调成没有反向的相频曲线 瞬态的振荡消除。

网友:
仿一下 阶跃响应,估计是不能稳定的

如果阶跃响应能稳定,就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 .PZ,
应该能看到右半平面极点对
不稳定的

网友:
Attention to its gain margin. it's so bad.
But this bode plot seems abnormal.
Re-check your simulation setup.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your loop break point as well as the load effect.

网友:
不能稳定
错误在于:1,环路断点加入的AC仿真源错误
2,同意楼上,没有gain margin,肯定会振荡,增益裕度需要在15--20dB以上

网友:
负责的说,
仿真方法不对
环路增益是需要有电压增益和电流增益共同计算,我以前发过资料

网友:
不能稳定
错误在于:1,环路断点加入的AC仿真源错误
2,同意楼上,没有gain margin,肯定会振荡,增益裕度需要在15--20dB以上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gain margin,和phase margin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9# liuguojia612 ]

your simulation result is quite strange. If it's a negtive feedback system, the phase should start from 180deg, however, yours starts at -90... just curious

网友:
好像不行,
不过可以把.PZ加在include里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太清楚,can you elaborate it?thank you !

网友(2009-12-28):
如果仿真没问题的话,这个设计应该是非常好的设计了;单极点做到如此高的增益!
建议楼主把仿真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以前没碰见过,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