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的指数功能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24):
最近刚着手学VGA方面的东西,里边有一个关键的指数电路模块~~~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指数)电路?有点迷茫查了些文献,国内基本上是东南在做,
都是一笔带过,就是为了dB的线性

譬如一个GILBERT单元
Av=Vout/Vin=kVc,这里Vc是控制电压,当Av取dB的时候,右边Vc如果是指数函数的形式,那么lg(kVc)就可以变成一个关于Vc的线性函数,从而有dB的线性~~~

我想当然是这么理解的?求问论坛上的达人们,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认识你吗?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不要光灌水~~~~

网友:
以前做过,你的理解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继续顶,等达人~~~

网友:
增益的线性

网友:
用在agc中,增益的线性控制可以保证固定时间常数,
不用线性控制也可以实现自动增益控制,但是时间常数不是常数

网友:
指数电路的目的是控制信号的线性变化会让增益以dB值变化

网友:
这个是对的。可以通过推导得出来。
很早以前推过的,忘记怎么推了

网友:
最近刚着手学VGA方面的东西,里边有一个关键的指数电路模块~~~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指数)电路?有点迷茫查了些文献,国内基本上是东南在做,
都是一笔带过,就是为了dB的线性

譬如一个GILBERT单元
Av=Vout/Vin ...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得到稳定时间不随增益变化的AGC,当然不是指数增益的VGA也可以通过改变AGC的结构获得这样的结果,但是结构会比较复杂。可以参考下面这篇论文:
On the Design of Constant Settling Time AGC Circuits.pdf (363.86 KB, 下载次数: 92 )

楼主:
太感谢LS的回答了,受教

网友(2009-12-04):
有相关线性指数转化电路的设计文献吗,我根据国内的文献做出来的,corner等参数的变化对结果影响较大呀。

网友(2011-04-10):
LZ做出来的动态范围和线性度是多少?

网友(2011-08-04):
看看回复 11# kool